[CAN-bus/DeviceNet] can通讯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3-23):
can通讯中,一个作为发送,一个作为接收,接收的一方不能成功接收,就只有位填充错误或桢形式错误。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可能是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B:
检查一下SJA1000的TX驱动方式

“就只有位填充错误或桢形式错误”好象什么都不能说明,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这样啊。。。

楼主:
说明

    一开始can通讯的两端我分别使用的是(avr)at90can128单片机和sja1000can控制芯片。双方都使用都设置为12.5K的波特率,sja1000发送数据(处于发送状态),at90can128接受数据(处于接收状态),at90can128设置为接收所有id号的数据帧和远程帧。结果at90can128就是无法接收到数据,查询状态寄存器总是报位填充错误或桢形式错误。
    后来我把一端的sja1000也用at90can128单片机代替,双方就能正常通讯了。
    at90can128和sja1000存在兼容性问题吗?我觉得at90can128是CAN 2.0B active规格的,应该可以接收所有类型的数据帧和远程帧。

网友C:
我想

我想是你sja1000没有设置好,你应该确认两边的信息规格一样

楼主:
can2.0b应该兼容所有的数据帧。

    can数据/远程帧的格式只有两种:标准帧和扩展帧。
    我用at90can128都测试过了,一端不管发送标准帧还是扩展帧,另一端都能接收到数据。那为什么at90can128收不到sja1000的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