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SJA1000识别码(identifier)的问题?

楼主(2007-03-23):
请教各位大侠,识别码(identifier)是不是自己定义的一些地址啊,数据内容之内的东西啊?是不是同样可以传输数据啊?

网友A:
看来,11位或29位ID也是通讯数据的一种形式。

网友B:
看DeviceNet!

CAN的ID本意是为每一帧报文编码,因为它采用的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型,一个生产报文的节点,其报文是供网络上所有消费者节点共享的,谁需要谁取,所以该报文不需要表明接收节点目的地址,只标识该报文信息ID。像百货店,标识出它是毛巾,还是电池等等。另一方面,消费者可能需要知道这个产品是谁生产的,所以生产者还要在报文ID基础上添加自己的MAC地址(这才是传统通信概念上的物理源节点地址)。
DeviceNet把这两点整合到一起,在CAN11位标识符里拿出6位用于MAC地址,(所以一个网段可以有64个节点);再拿出3位用于报文ID,所以一个节点至少可以发出(生产)8类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