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这个CAN总线系统用PC机的USB能不能满足?谢谢

楼主(2007-03-23):
     一个测控系统用CAN总线,数据采集的频率在10K以上,控制器的控制频率可达K级。有一个上位机采用PC机普通电脑,多个下位机用单片机。
     这个系统用PC机的USB能不能满足?谢谢

网友A:
1MBPS时,1条CAN-bus网络最多可以出现9000条11位的标准帧报文

    考虑两点:
    1、总线负载率不可过高;
    2、很多通讯都需要以“问答”形式出现;
    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