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AVR单片机90CAN128

楼主(2007-03-28):
现在我设计一个基于AVR单片机90CAN128, RS-232和CAN总线之间的通信协议转换单元,由于没有实际经验,对这个课题还没有很深的认识,
希望各位大侠指教一二!!!!!!!

我先谈谈我的想法:
1、系统由RS-232电平转换电路和CAN接口部分两大模块组成,分别完成PC机RS232到单片机的连接、单片机到CAN总线中下位机的连接。并以AVR型单片机为连接点,将串行数据转为并行数据后发送到CAN总线。
2、有MAX232芯片实现RS232到TTL电平的转换如何?
3、在电脑上要编写怎么样的发送程序?
3、AVR90CAN128上应该编写什么样的程序?

网友A:
这个很简单

但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好,毕竟串口快的话也就用115200的,CAN口快的话....,如果只是发送的就没问题
定义好串口的数据报文就OK了(最好加校验,或者用XMODEM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