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TMS320F2812的CAN模块编程

楼主(2007-03-30):
本人在TMS320F2812的CAN模块编程中遇到点问题。
一个节点A是发送数据,另外的节点B接受数据。
A发送数据完后,将进入掉电模式,B在接收完
数据后延时几秒,发送数据来唤醒进入掉电模
式的节点A。寄存器设置都很正确,能够发送唤醒
的数据帧,A能够正常进入掉电模式,但是无法
被唤醒,收发器能够收到数据。
两个节点都是TMS320F2812,接收器是sn65HVD231

网友A(2010-02-05):
回复 楼主:
楼主能留个QQ么,我也是做这个的,可以聊聊

网友B:
就在这聊吧,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C:
呵呵,最好参考TI公司的手册,我两年前写过这个模块,不过是将2812通过sn65HVD231
挂在总线上,用CAN调试盒测通过。一般照着手册编都能成功的,建议看英文原版的手册,不要看中文的,中文有些把意思都弄反了,我就遇到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