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SJA1000,请 wxj1952再看看,

楼主(2007-04-03):
(无正文)

网友A:
也可以

也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总线信号

网友B:
不可以

CAN协议要求总线上至少有一个接收器,否则发送器没有ACK应答信号,当然报错。

楼主:
TO wxj1952

你能不能帮助我一下,帮我写一个中断接收的流程给我看看,我现在接收中断是进了,刚进时候 SR 0001 1101 然后读出接收寄存器后SR 0000 0000不知道啥,然后中断进 不了了,读出的数据也不对
CANREG_read(3) 表示读寄存器3里面的数据
CANREG_write(1,0x04);表示往寄存器1里面写0x04

 void SJA_INTR() interrupt 0 using 1    //CanBus接口芯片产生中断(INTR0)
{
  unsigned char sta;
  unsigned char temp;
  EX0 = 0;
  sta = CANREG_read(3); //读中断寄存器
  temp = sta & 0x20;
  if(temp == 0x20)
    SJA1000_init();
  temp = sta & 0x04;
  if(temp == 0x04)
    SJA1000_init();//消极错误中断错误报警中断,均导致重启
  temp = sta & 0x02;
  if(temp == 0x02)                  //发送中断处理
    {
    send_interrupt();
    }
  temp = sta & 0x01;
  if(temp == 0x01)                     //接收中断,接收数据
  {
   receive_interrupt();
  }

  EX0 = 1;
}
receive_interrupt();
{
unsigned char R_temp0=0;
unsigned char R_temp1=0;
unsigned char R_temp2=0;
unsigned char R_temp3=0;
unsigned char R_temp4=0;
unsigned char R_temp5=0;
unsigned char R_temp6=0;
unsigned char R_temp7=0;
unsigned char R_temp8=0;
unsigned char R_temp9=0;
unsigned char R_test=0;
 R_temp0=CANREG_read(20);
   R_temp1=CANREG_read(21);
   R_temp2=CANREG_read(22);
   R_temp3=CANREG_read(23);
   R_temp4=CANREG_read(24);
   R_temp5=CANREG_read(25);
   R_temp6=CANREG_read(26);

   R_temp7=CANREG_read(27);

   R_temp8=CANREG_read(28);

   R_temp9=CANREG_read(29);

    CANREG_write(1,0x04);

}

网友B:
书上有

void ex0int(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LED1=!LED1;
receive();

}

楼主:
wxj1952

请问是哪本书上?

网友B:
C51/CAN,哪本上都有

凡是讲C51的书上都有。
推荐写得好的一本,清华大学《基于C语言编程--MCS51单片机原理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