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关于两个CAN模块之间的连接

楼主(2007-04-10):
两个模块均采用82C250收发器
是直接用双绞线把两个82C250的CANH 与CANH ,CANL 与 CANL 连接起来么?
我的发送模块有两个
一个用AT90CAN32,另一个用AT90CAN128
采用AT90CAN32 的模块用直接连接的方式,发送正常
采用AT90CAN128的模块出现故障,用示波器查看,其波形与采用AT90CAN32的发送模块的双绞线断开时的波形一样,可是用万用表测其连通,连接良好。

是不是需要什么匹配呢?在两个模块之间并200欧姆的电阻的方法试过,没有什么作用。

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谢谢!

网友A:
rt

我也是新手,不过说一下:
82C250的CAN_H与CAN_L需并接一个120欧的终端电阻。
如果线上有两个节点,那就每个节点接一个,如果线上有大于两个的节点,那只需在起始端与最远端接一个就即可,始终还只是两个电阻。
以上是一般情况下的用法,详细原理见周工网站上的资料

楼主:
谢谢! 呵呵

明白了
尝试一下
谢谢桂电飞天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