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接口卡的选用。谢谢

楼主(2007-04-10):
can总线上的一个节点用PC机(上位机),所以要用can接口卡。PC机要显示其他节点(下位机单片机)传来的数据,给下位机发命令。

用智能can接口卡好,还是非智能can接口卡好?

用智能卡写上位机软件是不是比用非智能卡写上位机软件难度大很多?

智能卡与非智能卡的区别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两种CAN卡的用户API接口是一致的。

   智能CAN接口卡板上集成高速CPU、大容量8K-32K缓冲区,可以在PC忙碌的情况下正常工作,适合于所有PC硬件环境,甚至包括386、486系列嵌入式PC,消耗CPU资源少。
    非智能CAN接口卡板上无CPU,依靠SJA1000本身的FIFO缓冲区;当有CAN帧信息到达时,PC必须及时响应,否则将新到达的CAN帧信息将覆盖原先保留在芯片缓冲区内的最先1帧信息;因此,在繁忙通讯的场合,必须为非智能卡配备快速的PC硬件环境,建议为PIII-600及以上配置。如果在高速PC上运行,非智能接口卡的收发流量可以比智能卡更高。

楼主:
解答的好详细

办公用的PC机(非工控机)能满足周立功的CAN接口卡需要的电流吗?

网友A: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