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我的电脑(T60)无法使用miniCAN

楼主(2007-04-13):
    求助!
    我按照它的说明安装了驱动程序,但是打开ZLGCANTEST的时候,设备启动不了。用USB的可以启动。

网友A:
CANmini接口卡只适合少量场合,笔记本推荐USBCAN-I/2A接口卡!

    使用CANmini接口卡前,必须注意以下几个事项:
    1、在PC启动后进入BIOS中,必须将并行口设置为EPP1.9或EPP1.7模式;
2、安装好光盘所带的驱动程序,在PC“设备管理器”栏中可以找到“CANlite(CANmini) Parallel PortCommunication Device”,设备前无“!”或“?”警示标记;
    3、在Win2000和WinXP操作系统下,还必须设置操作系统的打印机端口设置:打开系统的“设备管理器”,鼠标双击“端口(COM和LPT)”->“打印机端口”将弹出并口的属性页,在“端口设置”属性页面中选中“使用指派给此端口的任何中断”选项。
    4、CANmini接口卡必须外接+5V电源,且注意电源的正负极性;同时注意安装120R终端电阻。
    然后,即可以使用ZLGCANTEST通用测试软件,依次按下“打开设备”、“启动CAN”按钮,对ZLGCAN接口卡进行发送、接收、自收自发等测试。

网友B:
提醒注意(关于USB/CAN模块)

USB接口
有部分笔记本的USB接口存在电平兼容(或称驱动方面)的问题。

本人其中一台笔记本就无法驱动 USBCAN-I。该笔记本并不是任何一条USB/RS232线都能成功连接,但U盘则都能支持。

但台式机和其中一台笔记本连接USBCAN-I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