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好象网上CAN的公布的涉及到应用层(我想用modbus或自定义应

楼主(2007-04-14):
(应用层协议我想用modbus或自定义应用层协议)
好象网上CAN的已有的涉及到应用层协议的程序不多啊,大家在哪里找代码?谢谢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网友A:
一般国外都是至少要卖上万美金的,怎么会公开呢?

建议关注一下 iCAN 协议,易用,方便,公开。

楼主:
应用层协议我想用modbus或自定义应用层协议

网友B:
DeviceNet算不算?

有实例代码。

网友C:
正使用CANopen

楼主:
wxj1952 谢谢

 DeviceNet  CANOPEN 学起来难啊
所以才想用MODBUS或用自定义应用层协议

不知看 DeviceNet 的实例代码,对用MODBUS或用自定义应用层协议写代码有没有帮助啊?

网友B:
MODBUS,有序访问。

MODBUS是有序访问协议,CAN是无序竞争协议。你是想利用CAN的通信控制器吧?没什么不可以。只要注意关闭SJA1000之类控制器的自动发送/重发功能即可。

自定义应用层协议?是主从+逻辑环吧?那就参考ProfiBus。(与MODBUS没关系了?)

楼主:
我是想用CAN控制器。我本着易学易用的原则。

我这个测控系统,数据采集的频率在10K以上,控制器的控制频率可达K级。有一个上位机采用PC机普通电脑,多个下位机用单片机。
CAN通讯方式用多主或主从是不是都可以满足这个系统的要求?
用多主还是主从,我都无所谓。

CAN我刚刚接触,到毕业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满足系统要求前提下,我想用个易学易用的应用层协议,别人说MODBUS易学易用。如果自定义应用层协议容易写代码,我就自定义应用层协议。

顺便问一下:MODBUS是主从方式,而不是多主方式。是不是这样?

网友B:
你没有MODBUD协议文本?!

学习任何别人的上层协议,都没有自己做的来的快和可靠。

一点疑问:数采频率10K以上?就是说每秒钟产生1万个数据!并且传给上位机,是吗?假定CAN每帧能传输你的10个数据,那么每秒需要传输1000帧。再假定CAN传输一帧需要200us,那么你一个站点传输1000帧需要200ms.

你的系统只能接4~5个下位机。而且没有考虑上位机所需要的带宽。

我算得对么?

网友D:
PC机用周立功的PCI-CAN接口卡(PCI-9810 单路非智能CAN接口卡)

这样  满足上位机所需要的带宽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下位机超过5个节点,数采频率就达不到10K  ?

网友D:
我有一个MODBUD协议文本,但不知是不是原文

“学习任何别人的上层协议,都没有自己做的来的快和可靠。”
我觉得因为你是高手,才这样想。

而我以前根本没搞过通讯协议这方面的东西。现我还不知道该怎样自定义协议。即使以后定出来了,估计也有问题。我对自定义协议信心很不足啊。

网友B:
MODBUS文本大概能看懂吗?

一般立一个方案,只需要3天。判断一下自己在有限时间内能不能做到那一步。那么看懂MODBUS协议要花费多久?是参考它自己做还是买来直接使用?那么如果买来用,达到会用又需要多久?

我买过一个协议,光用户手册就8本!一尺多高。我知道我不可能在短期内弄懂这8本的内容,“知难则行易”,只好自己做。

其实像你这样的系统,初步完成(作为本科已是“优秀”了),只需要2句原语,主/从方式,主站-“请求数据”,从站--“响应数据”。两点通信实现。完了,毕业啦!要什么复杂协议?给自己找麻烦。

sakura-198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