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软件调整波特率

楼主(2007-04-16):
CAN在实际应用中干扰不同步时软件要微调波特率吗?

网友A:
一般不需要,请看“同瞳”;但位定时的设置参数很重要。

网友B:
一般原则是:通信距离近的两个站点,不需要/需要少设置传播段;(对SJA1000来说,这时相位段1设置近似等于相位段2)。反之,就要考虑传播段的设置(段1&gt段2)。
干扰严重时,还要仔细设置锁相环修正参数--同步跳转位数。

要强调的是:发送站不可能考虑修正/设置任何位定时参数;因为只有接收单元使用锁相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