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sja1000的RX1引脚该怎么接?

楼主(2007-04-18):
我用89S51+SJA1000+82C250做了2个节点,按照ZLG网站上的资料“PHILIPS CAN控制器SJA1000的BasicCAN控制模块”修改一下软件,开始RX1悬空,通信总是不正常,偶尔能收发数据;现在将RX1接地情况还是跟原来一样,可能比原来还差。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将CDR.6=1即可

论坛上查找“RX1到底应该接哪?”

网友B:
http://www.embedcontrol.com/download/downs.asp?ID=1870

基于SJA1000的CAN节点设计

楼主:
当发生方发送数据时,万用表上能测到信号吗?

网友B:
RE:lyons 不能。需要使用逻辑分析仪、高档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