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2):
请问周公:
我买了两片CTM1050,按照提供的接法连接,工作都不正常,而采用82C250都正常,89S52+SJA1000+CTM1050,120欧电阻已加,请问是哪方面原因啊,多谢了

网友A:
请联系周立功本地的技术支持,使用CTM评估板测试。

    或直接参考CTM评估板的电路、代码。

网友B:
检查你的硬件电路和程序

    一般来说正常工作时端口点平为隐性的

网友C(2007-06-08):
我也是这样的结果

感觉CTM1050不太好,工作不正常不说了,发热量还比较大,误以为烧掉了

网友A:
CTM隔离CAN收发器通过电磁兼容性测试,提供5V/3V越过10型号。

    需要的用户可以通过周立功公司获得CTM隔离CAN收发器的测试报告。
    注意,CAN收发器在发送工作时电流较大(40-80mA),具体与内部的收发器型号相关。

    2007年2月份,CTM隔离CAN收发器已经在权威的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SGS公司顺利通过了电磁兼容性的检测。EMC评估测试依据欧盟标准EN55022:1998和EN55024:1998进行,测试项目包括: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ESD)、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EFT)、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Surge)、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Conducted Immunity)共四大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