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我的can问题出在哪里,请教大侠们!!!

楼主(2007-04-24):
请问大侠们能否用示波器测量can总线所发送的数据波形,
我做的can用示波器测量总线总是2.65v的电压,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我使用的是AT89C52+SJA1000+PCA82C250组合的芯片
急啊~~~~~,都调了一个礼拜了,还是没有任何的结果

楼主:
谢谢大侠们了

请大侠们给点意见吧

网友A:
好!

我测了一下我的正在正常通信的实验板子,只有几十MV(数字表不怎么准),用一旧的示波器测两端的电压,只有200mv左右(也不准确),不过肯定的是,两线之间的电压不超过1V。

网友B:
要用示波器“捕捉”波形,或用逻辑分析仪

;1Mbps时,一个CAN报文只有100多uS.

楼主:
多谢啊!

看来还是板子有问题了,请问这种2.65v电压的情况,问题会大概出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谢谢了

看来还是板子有问题了,我测量了下我两先之间的电压是0V,问题会大概出在什么地方呢?可就是没有输出,我采用的2个节点,程序为一个节点收,一个节点发

网友A:
RT

确认一下原理图有没有错,然后再检查硬件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焊不好的。

网友A:
RT

楼上的兄弟,已经加你了~~
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C:
加上120欧终端电阻再测。

楼主:
ok

can已调试成功,感谢桂电飞天鼠老弟,还有其他的兄弟们!

网友D: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做和你一样的设计!我乡问问你做这个 有什么要求没有!我做实验可不可以不加光偶!谢谢

网友A:
rt

做实验可不加光耦~
其它的要求,网上已经有不少资料了,可以参考。

楼主:
可以不加

我之前怀疑是否是电路问题时,我把光偶短路掉了,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