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的速率?

楼主(2007-04-24):
请问如何确定一个未知CAN系统的传送速率?某织布机采用了CAN通信,我要在系统中加入一个控制单元,但是手头没有任何资料。怎么确定原由CAN的速率?

楼主:
can

我有CANalyst-I 单路CAN分析仪怎么测量CAN速率?

网友A:
软件测试

我这本书上有一个“波特率自动测试软件”,C51写的。没有逻辑分析仪的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即简单,又精确。

楼主:
can

我是南昌的用户,没有本地分公司。所以上BBS来求助。
正如ZLGCAN所说的一个一个波特率试,我已经这样操作了。奇怪的是,我分别用100K,200K,250K...1000K都能够接收到ID和相应的数据。预想的情况是错误的波特率应该有错误提示。结果采用不同的波特率怎么又能接收下来?我又怎么能确定正确的速率?
逻辑分析器我也有是LA1032。难道测最小显性脉宽?具体怎样操作请您赐教!

楼主:
1m

原来要每次更改波特率后保存再重启CANalyst,否则依然保持原有波特率。下午又进车间测试了,波特率确定是1m.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