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07-04-29):
    请各位帮忙!我用8051+SJA1000+82C250设计了2个CAN的节点,晶振是12M的,波特率是设置的500K的,我的2个节点之间可以正常的通信。但是在与上位机进行通信时就不行了,好像看以前也有人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波特率不对。我想问下,对于我这样的情况BTR0,BTR1的设置是否有什么要求?

网友A:
rt

还没做到,不懂回答。

我觉得应该没有特定的要求。你与上位机通信是通什么接口?232?USB?

网友B:
232和CAN怎么接口

232和CAN有什么关系?除非你的CAN板上有RS232接口,或者你的PC机上有CAN卡,那样的话波特率方面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PC机上有CAN卡

是通过NI公司的PXI-8462卡进行通信的,卡上有一个高速口,一个低速口..2个口之间通信可以,但是我的节点和高速口之间通信就不行了...

网友B:
本论坛查找“CAN波特率的简单计算”

楼主:
谢谢啦~

已查找到。。。
谢谢wxj195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