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桂电飞天鼠大哥,关于CAN的硬件连接

楼主(2007-04-29):
在帖上看到一些关于把CAN当作外部RAM的用法,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具体的用法,不知道又没哪位大哥具体做过,能不能公布一下硬件连接??谢谢

nWE--------WR  ??
nOE--------RD  ??

就是问问CAN当作外部RAM的连接方法,最好能附个程序,谢谢。

网友A:
其实都可以从网上搜索得到的

    当作外部RAM的用法,其实就是使用P0口与P2口构成的16位地址总线,其中P0是低八位地址线,P2是高八位地址线(在这里只用了一个端口做片选端)。

    其它的RD,WR,ALE端口都是为了地址总线的读写使用。

    还有一个复位端(使用单片机端口作控制复位(P3.3)),不使用外部的复位芯片。

    另外MCU使用的是外部振荡源,由SJA的CLKOUT提供,24MHz二分频,刚好12MHz。

    程序的上的用法请看此帖:
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3&page=1&t=2516686&tp=%u8BF7%u95EE%u600E%u4E48%u770B%u5BC4%u5B58%u5668%u7684%u503C%uFF1F

楼主:
谢谢飞天鼠的解答

首先谢谢您的耐心,其实我本意是想看看又没sumsvng arm 和 can 的连接方式,在论坛也听周公说的把sja1000当作外部ram来用,也有挺多人问了这个问题,不过好像都没有太满意的解答,能不能请周公指教一下呢

网友A:
不解~~

这样就是当作外部RAM的用法了呀~~~
而且SJA好像就只有这样方法用吧?我还没见过用什么其它方法的。
SJA的IO是地址与数据复用的,所以像现在这样用是必然的。~~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错了。。

可能是我表达错了,因为在arm中地址数据是分开的,而且没有ALE这根管脚,所以我对其连接产生疑惑。。。

网友A:
rt

原来如此,ARM还没弄过,所以就给不了建议了。
不过重点找些关于ARM的数据与地址总线用法的介绍或许能得到些答案。

网友B:
好!

桂电飞天鼠大哥:你好!你给的这个电路原理图验证过没,实验市采用没有问题吗?

网友A:
rt

我自己正在用的图,完全没问题。

网友C(2007-05-31):
如果arm要使用canbus,一般来说选用带can的arm

如果arm的can接口不够的话使用spi接口的canbus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