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这样接线可以吗?谢谢

楼主(2007-04-29):
(无正文)

楼主:
最右边的那部分是接1602液晶的

楼主:
51与SJA1000接线

网友A:
rt

已使用的地址线不能再同时作数据线所用(听说是可以复用,不过比较麻烦)。也就是接液晶的那两个RW,RS不能接在P2口,P2口只能让它空着(除了接片选)。

还有注意SJA的复位是低电平有效的。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P2.7接了SJA1000的CS,所以液晶的那两个RW,RS不能接在P2口?

网友A:
rt

整个P0,P2都是地址线,不能当作其它线使用。
不管CS接在哪,P2口都不能用作其它(特殊方法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