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十万火急

楼主(2007-05-08):
各位大侠:
 本人先正在做毕业设计,由于某些原因一直没有完成,现需要那为大哥帮我做两个CAN节点通讯 硬件为AT89S52+SJA1000语言为汇编最好,一个节点采用DSB18B20测量的温度穿到另一个节点!有重谢!

网友A:
rt

时间还是够的呀,你可以参考论坛上现有的资料,已经可以做得出来了.
你这个题目也是我毕设的一部分,其实很简单的.

1,先把SJA1000的寄存器功能看几遍,熟悉一下功能以及用法,特别要注意的是状态寄存器,命令寄存器,中断状态寄存器,模式寄存器...
2,熟悉帧结构,明白一帧的数据是怎么样安排的;
3,当然还有滤波器,帧ID,波特率,结合上面两条的了解,肯定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指导!这些只是我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呀!那里有这些资料?请指教

网友A:
。。。。。

。。。。。

就在论坛上呀,翻查一下都不会?(现成倒是没有)

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3&page=1&t=2514151&tp=%u53D1%u4E00%u4E9B%u505ACAN%u603B%u7EBF%u5B9E%u9A8C%u65F6%u53C2%u8003%u7684%u8D44%u6599%u4EE5%u53CA%u53EF%u7528%u7684Basic%u6A21%u5F0F%u9A71%u52A8

楼主:
谢谢!主要是时间只有1个星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