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周立功的技术支持 请进来一下

楼主(2007-05-09):
 我已经买了周立功几千块钱的产品,请解答一下下面的问题。

 stub node是什么节点,end node是什么节点?

另外  SJA1000的复位引脚接接单片机的IO口好,还是用一个复位电路好?

先谢过

网友A:
stub node是短节点;end node是终端节点,需要120R终端电阻。

电路参考《基于SJA1000的CAN节点设计》,地址: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870

楼主:
我看了周立功网站的资料,end node终端电阻为两个60欧,stub node终端电阻为两个1.3k欧

不过不明白stub node到底是什么节点?(短节点,三个字不具体)

stub node是不是和两个节点直接相连?end node只和一个节点直接相连?

网友A:
提及“stub node”的原文在TJA1040/1050器件应用指南中

翻译的词语各有观点;

建议您结合实际的总线网络来理解这样一些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