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怎么实现一块实验板的自检测模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5-10):
rt

1,使用Peli模式;
2,终端电阻使用60欧;
3,使用命令寄存器SRR位;

其它自己摸索吧~~

网友B:
一点疑问

自测试时,节点与总线无关。因此有没有终端阻抗都没关系。(但是驱动器要有,如果明白原理,也可以把它--82c250去掉,用导线代替。)
书上说需要有终端电阻。结果仔细一想,原理上并不需要。
一查,原来是外国人先说要有,结果中国的教授就写书跟着说一定要有。
   要有吗?把它拿掉试试。

网友A:
rt

呵呵,我自己确实没有做过自测试实验,忙完测试一下~

楼主:

能详细说明下,自测试的原理吗?我是新手不太明白

网友C:
我试过 必须要有的

 不加,总线上波形没法看,也通不起来

用的是82C251

网友B:
自测试要挂总线吗?

把82c251拿掉,Tx-Rx用导线短路试试。那么如何解释:一个孤立节点,连驱动器都没有了,终端电阻还有什么用?

楼主:

看来下来,感觉这个自测试,就想串口的回环一样,是这个道理吗?如果我接收的数据能不能通过串口在返回PC上????

网友A:
rt

思路已经给你了呀,你自己找资料看看呀.逐步了解以下三个内容,你就会懂得如何做了。还有接收的数据肯定可以传到串口呀,为什么不行呢?

1,使用Peli模式;(把寄存器功能都了解一下)
2,终端电阻使用60欧;
3,使用命令寄存器SRR位;

网友B:
回wolaiye3

wolaiye3是B型血型吧。

我也做过了,结果与理论一致。自测试环境下,独立节点不需要挂总线,也不需要终端电阻!

网友A:
rt

to wxj1952前辈:
怎么又跟血型扯上关系了?呵呵~~
解释一下各种不同血型的区别呀,增长见识呀~

网友B:
先谈O/A/B三种血型

O/A型血型的人应该是细心的人,他们至少不会忽视我们说得“不需要终端电阻”的前提条件是“自测试模式下”。但是wolaiye3君大概把“自测试模式”条件忽略了,他测的是总线波形。所以我认为他没“细心”看题目。所以他不是O/A血型。
B型血型的优点是做事“快”。O/A的细心、谨慎必然快不起来,所以各有千秋。

网友A:
rt

哈哈,原来是这样呀~~
那我也是B型血呀,不过我本性又是比较谨慎,看来互补了,呵呵~~

网友B:
有后天的因素

从小就动电烙铁的人,肯定训练得谨慎。另外人的性格还与星座有关系。所以即使B型,也不都是急性子。

再看O/A与B型血的差别,桂天飞鼠君一个月把CAN弄了个大概,不可谓不快。但是现在再让你重新拿起来,把PELICAN研究通,你已经没了过去的激情。这就是差别。也许,局部的谨慎,总体/长期缺少耐心。

网友A:
rt

哈哈,这帖的主题都变了~
说得没错,平时我也有关注这些的其实。俺是金牛座,所以性格有些互补。

至少重新拾起某些东西再作研究时,有没有激情,就看我对它有没有掌握、感不感兴趣了,如果需要,学习的进度是一样的。对于我不懂的,又需要用上的东西我都有冲劲去做,呵呵~~

网友B:
祝贺生日愉快

自测试模式是PELI方式的强大功能之一。有时初学者BASIC方式也不易通过,那么知难求易,就从最简开始——自测试。自测试模式不需要任何其他节点就能完成发送/接收操作,如果自测试都没通过,连网将更困难。
  与正常方式比较,自测试有两点不同:
1、复位模式下设置MOD.2--STM=1;
2、发送命令不是CMR.1,应该用CMR.4-SRR。
3、不用挂在总线上,以不受其他节点影响。
4、驱动器需要,因为TX-RX之间要有通路。用导线短接也可。
5、其结果是,如果硬件电路和程序正确,它必然发送出并且必然接收到。消除了两个节点做实验时的“弄不清到底是发送方还是接收方的问题困扰”。
6、注意验收滤波器的内容设置应与发送ID一致。最好先设为全局接收AMR=0xff。

网友A:
rt

to wxj1952前辈:谢谢前辈~~ :)

to wangjinjie:不知道你做得如何了?按这三步去看书看资料应该可以了,还有我在另外你发的一个帖子中回了你,你用的复位脚不能用P2口的任何一个,因为它已经作为地址线了(特殊用法可以)。

有什么问题另起帖子再问~~此帖可以结了,要不成了星相帖了,呵呵~~

网友A:
rt

to wxj1952前辈:
自收自发的这个内容可以独立发个帖子了~~
相信对很多人有用~~~

楼主:
rt

我在改,地址线,用仿真器在做,还没成功,还要努力,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