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熟悉lvds的请进

楼主(2007-05-14):
我用了ds26ls32和ds26ls31进行lvds通信,电源是5v的,发现接收芯片ds26ls32的100欧姆电阻发热,用万用表测试电阻两端电压大约3v左右,(lvds的标准电压是300mv),用示波器观察信号是正确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CAN收发器电路请参考《基于SJA1000的CAN节点设计》

所有CAN睡发器的工作原理是一致的。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