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SJA1000的地址如何确定

楼主(2007-05-15):
各位大侠:
  请问SJA1000的地址如何确定呀?谢谢!

楼主:
就是AT89S52的P2.6.P2.7P2.5被站后的地址?谢谢

网友A:
rt

其实论坛上之前的帖子已有答案了~~~~~

如果使用51单片机,则地址线为P0与P2口共16位的地址线,其中P0同时也可作为数据线,即P0为数据与地址复用。

P0口接到SJA上,为低八位的地址线以及8位数据线,然后P2口任选一端口接SJA的/CS位(假如不用74LS138等器件时):
如/CS接(CS低电平有效)
P2.7,那起始地址为:0x0000;
P2.0, 那起始地址为:0x0000;

注意:这样不接地址译码器(74LS138),地址会有重复。

P2-P0:(起始地址)
/CS P2.7 :0XXX XXXX 0000 0000
/CS P2.0 :XXXX XXX0 0000 0000

至于理论的东东可以在微机原理或单片机原理书本上找到。

在知道了起始地址之后,想对SJA内的某一地址进行操作,就是<起始+偏移量>
其中偏移量:
Basic模式:0 - 31;
Peli模式 :0 - 127;

另外要注意,P2口不用的端口不能用作其它用途!

楼主:
我要实现并口的通讯,P1口全站了!只有用P2中的一些口来做握手!而后CAN的时间是分开的也不的行吗>

网友B(2008-01-02):
如果使用74LS138怎么确定起始地址呀?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