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sja1000问题

楼主(2007-05-15):
(无正文)

网友A:
。。。。

楼主呀,我觉得你很好学,可是你问的问题,却是在网上就可以找得到的,为什么不多搜搜呢??就在本论坛就可以搜得到的。

本身就是得要进入复位模式才可以进行配置的。

楼主:
hao

谢谢1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先进入复位还是先进行接口测试!我看了些程序,一般都是先接口测试,,然后在进入复位,所以有点晕晕的感觉了!我现在的意思就是直接进入复位模式然后在进行接口测试!这样行吗?

网友A:
rt

如果你是最基本的实验还没完成、一次都没成功,那建议你按照最多人用的方法,把基本实验完成先,然后再作更改,测试各个部分的改变会引起什么效果。

如果你是已经完成了基本实验,那你自己动动手,试一下就知道行不行了呀。

你这样有一点点问题就问,学习效率很低的,估计也学不到真东西~~~要加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