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sja1000和mcp2510通讯的问题,帮帮我

楼主(2007-05-16):
现在我在pc机上插pcl841can通讯卡(sja1000),另一个是arm7+mcp2510+tja1050。
841自测正常,arm7+mcp2510+tja1050 回环模式下也正常(电路参考博创开发平台)
想让841发,mcp2510收,然后在串口显示,但不成功,波特率设置成一样。不知道要注意什么地方和修改什么,搞了很久都没搞定。

网友A:
检查一下滤波器看看?

楼主:
谢谢

好的,我再检查一下

楼主:
can

滤波器只 检查mcp2510就行了吧。设置的全为0,就是全部接收。还是不行啊

网友B:
can的波特率好麻烦啊。搞的我头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