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这个真的可以么?

楼主(2007-05-17):
    如图,不加中继真的可以这么组网么(5KM),82C250/1?那得用多好的通信电缆啊,汗...

网友A:
使用CAN232MB 转换器可以到 10公里,采用普通双绞线,

推荐2.0mm2线径。

楼主:
......

    谢谢zlgCAN,那这个又如何解释呢,只挂32个结点的DEVICENET粗缆,也最多不过940M而已。

网友A:
好学如斯! DeviceNet最小速率125Kbps,CAN-bus最小可5K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