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初学者怎么学CAN?

楼主(2007-05-19):
  我是一名大三学生,正在学习ARM, 想学习CAN,但看了周公的开发套件,太贵,可不可以用SJA1000? 因为看到一些书,用这个芯片作CAN试验,如果我用LPC213X+SJA1000,可以吗?或者,有什么书适合初学者?周公的书iCAN讲的都是贵公司的模块吧?北航的那几本书怎么样?

网友A:
你到china-pub上面搜索一下canbus的书

现场总线CAN原理与应用技术

sja1000的资料网络上比较多,中文版的也有;
至于代码,sja1000的网络上也是很多的;
LPC213X应该是内部有canbus的控制器,那么只需要加一个82c250就行了;

网友B:
rt

《can总线测控技术及其应用》这本书还可以,写的也比较详细
关键是把前几章搞懂就可以动手了,然后参照这个论坛的例子就可以成功的

网友C:
建议用2119或MCP2515

如果你想用ARM单片机,建议选用LPC2119,这是2100系列里带有CAN控制器的最便宜的型号.含2个CAN控制器,可做独立的CAN节电,也可做CAN中继器和CAN-串口转换器.如采用独立CAN控制器,建议采用MICROCHIP的MCP2515,它比SJA1000好用得多,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A:
mcu如果有spi接口,当然使用,mcp2515了~~~~~~

网友D:
MCP2515

如采用MCP2515,可用AT89C51或AT89C2051,用软件模拟SPI时序,可以很轻松地构建一个CAN节点,是最简单,最便宜的一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