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ZigBee会不会取代CAN???

楼主(2007-05-20):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是无线的,一个是有线的,无法相提并论

而且他们的应用领域也不一样。

网友B:
ZigBee和CAN?

搞错了吧?还是我太落伍?
ZigBee和蓝牙吧

楼主:
用无线代有线有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不能比较
Zigbee成本低,网络覆盖也好,容易扩展

网友B:
要怎么说的话

Zigbee和CAN都有在工业领域中应用
Zigbee速度相对较慢,对于有些要求硬实时的系统可能不够,如果要求通讯距离远的话也不行,当然成本可以低,还不用布线.
以后Zibgee能否做到CAN的通讯速度和距离,就不太敢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