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串口调试

楼主(2007-05-22):
请教:我现在做CAN-RS232转换,怎么利用串口调试工具进行串口调试查看收发的数据,为什么打开串口调试工具就说COM1口被占用。
  我用的是KEIL进行编译的,89S52+SJA1000+6N137+82C250.好像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也是利用的串口。
   请大侠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rt

如果你用的串口链接的仿真器,这时候串口就已经被占用了,就无法调试串口了

楼主:
请教

我如果想查看数据应该怎么做呢?有没有相关的程序借我参考?
我现在只想从串口查到  232-can之间的通信数据。请指教

网友A:
rt

做一个RS232的转接口电路链接到52的Tx,Rx,跟电脑的串口相连就可以实现电脑串口显示了呀

网友B:
rt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通过232发数据,CAN做了个自接收程序,在通过232发送会PC

网友C:
你好,我也想学着做个rs232/can,能指点下吗

网友D:
PC机要有双串口

PC机要有双串口,一个用于仿真器,另一个用于调试你的RS232-CAN转发器。设计思想很简单。单片机UART通过MAX232与PC机连接, 单片机的外部中断与CAN控制器的中断输出连接。串口中断接收,查询发送。串口收发的数据帧要按CAN数据帧的格式设计。PC机发送数据,单片机接收到后通过CAN总线转发出去.单片机接收到CAN总线发来的数据通过串口向PC机转发。我的研究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需要的话我可把有关的章节发给你,请留EMAIL地址。

网友A(2007-06-22):
rt

麻烦您给我一份,我也做过一点,想多深入一下学习下,多谢,cool.hu@emails.bjut.edu.cn

网友E:
麻烦您给我一份吧

对于串口和CAN口的发送和接收我也有兴趣,麻烦给我发送一份资料吧
邮箱是:
suwei218@163.com

网友F:
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我也正在搞CAN-RS232转换
麻烦也给我发送一份资料吧
邮箱是:
lei2046@163.com

网友D:
资料

我已经给几个朋友发过资料,没有回音,不知收到没有.给个回音是起码的礼节,这样的话我也没有积极性了!

网友G:
re

要一个
谢谢!

网友H:
请给我发一份吧,谢谢

麻烦给我发一份吧,谢谢
我的邮箱:evenxu_0701@163.com

网友I:
PORTMON 可以截取 不过你自己分离

网友J:
JDWANG兄.给我也发一份资料吧.

网友K:
landcloud的EMAIL地址?

网友L(2007-07-24):
能给我一份吗?

yuanwj_888@163.com
谢谢

网友M:
请给我发份好吗

jdwang
麻烦给我发一份吧,谢谢
我的邮箱:lynch_lsh@126.com

网友K:
已给lynch_lsh@126.com发出

网友K:
已发给meiling0716@163.com

网友N:
给我发一份

网友N:
给我发一份song-ql@163.com

song-ql@163.com

网友O:
急用

麻烦给我也发一个吧,谢了。 willshi89757@163.com

网友P:
can串口调试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怎么知道我的串口是正常的,是我想要的?

网友P:
串口调试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与PC机的通信,rs232+max232+at89c51,但是连接好后,不显示什么,除了电路连接问题,可能是什么问题?请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Q(2007-11-19):
求救

麻烦也给我发一份吧,目前正在做这个,不知从何入手
我的邮箱: niehuifang153@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