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ARP地址解析协议简介

楼主(2007-05-22):
英文原义: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中文释义:(RFC-826)地址解析协议
    地址解析协议(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ARP)是在仅知道主机的IP地址时确定其物理地址的一种协议。因IPv4和以太网的广泛应用,其主要用作将IP地址翻译为以太网的MAC地址,但其也能在ATM和FDDIIP网络中使用。从IP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有两种方式:表格方式和非表格方式。ARP具体说来就是将网络层(IP层,也就是相当于OSI的第三层)地址解析为数据连接层(MAC层,也就是相当于OSI的第二层)的MAC地址。

ARP工作原理如下:
     ARP就是主机在发送帧前将目标IP地址转换成目标MAC地址的过程。ARP协议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目标设备的IP地址,查询目标设备的MAC地址以保证通信的顺利进行。
    假设:
    计算机A的IP为192.168.1.1,MAC地址为00-11-22-33-44-01;
    计算机B的IP为192.168.1.2,MAC地址为00-11-22-33-44-02;
    在TCP/IP协议中,A给B发送IP包,在包头中需要填写B的IP为目标地址,但这个IP包在以太网上传输的时候,还需要进行一次以太包的封装,在这个以太包中,目标地址就是B的MAC地址.
    计算机A是如何得知B的MAC地址的呢?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ARP协议。
    在A不知道B的MAC地址的情况下,A就广播一个ARP请求包,请求包中填有B的IP(192.168.1.2),以太网中的所有计算机都会接收这个请求,而正常的情况下只有B会给出ARP应答包,包中就填充上了B的MAC地址,并回复给A。A得到ARP应答后,将B的MAC地址放入本机缓存,便于下次使用。
    本机MAC缓存是有生存期的,生存期结束后,将再次重复上面的过程。
    ARP协议并不只在发送了ARP请求才接收ARP应答。当计算机接收到ARP应答数据包的时候,就会对本地的ARP缓存进行更新,将应答中的IP和MAC地址存储在ARP缓存中。因此,当局域网中的某台机器B向A发送一个自己伪造的ARP应答,而如果这个应答是B冒充C伪造来的,即IP地址为C的IP,而MAC地址是伪造的,则当A接收到B伪造的ARP应答后,就会更新本地的ARP缓存,这样在A看来C的IP地址没有变,而它的MAC地址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由于局域网的网络流通不是根据IP地址进行,而是按照MAC地址进行传输。所以,那个伪造出来的MAC地址在A上被改变成一个不存在的MAC地址,这样就会造成网络不通,导致A不能Ping通C!这就是一个简单的ARP欺骗。

    简单地说,ARP协议主要负责将局域网中的32为IP地址转换为对应的48位物理地址,即网卡的MAC地址,比如IP地址为192.168.0.1网卡MAC地址为00-03-0F-FD-1D-2B。整个转换过程是一台主机先向目标主机发送包含IP地址信息的广播数据包,即ARP请求,然后目标主机向该主机发送一个含有IP地址和MAC地址数据包,通过MAC地址两个主机就可以实现数据传输了。
    在安装了以太网网络适配器的计算机中都有专门的ARP缓存,包含一个或多个表,用于保存IP地址以及经过解析的MAC地址。在Windows中要查看或者修改ARP缓存中的信息,可以使用arp命令来完成,比如在Windows XP的命令提示符窗口中键入“arp -a”或“arp -g”可以查看ARP缓存中的内容;键入“arp -d IPaddress”表示删除指定的IP地址项(IPaddress表示IP地址)。arp命令的其他用法可以键入“arp /?”查看到。(

网友A:
发错地方了吧,CAN的哪个应用层协议用到ARP了?

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