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CAN波形的请教

楼主(2007-05-25):
(无正文)

网友A:
差分信号使用示波器测量,不方便。推荐用示波器测量RXD和TX

楼主:

我就是测量的RXD和TXD,但出现的是锯齿波,不是想象的那种高低电平.

网友B:
rt

我利用示波器直接测量总线得到的是方波

楼主:
rt

自收发也能通过总线看波形吗?我测量了没有呢

网友B:
rt

我的不是自收发,我采用的多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