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桂电飞天鼠大哥 你好

楼主(2007-05-25):
桂电飞天鼠大哥
:我采用你给的电路图仅把SJA1000的RESET该成了P1.1,P2.7接SJA1000的/CS端,采用的是汇编语言感觉没有反映!郁闷的很!还有就是P2.7需不需要置成低电平/谢谢!

网友A:
P2.7如果是直接接片选/CS,那肯定是低电平有效呀

楼主:
我测了一下,一直为高电平是不是自己要把它社成低电瓶

楼主:
我的手里只有、一个完用表,感觉CAN总线都没有发送和接收!参考周立功的汇编程序做的

网友B:
rt

p2.7=0就好了,片选信号必须为低才能sja1000才被选中

楼主:
我只了P2.7为零,发送接受程序好象没有执行!

楼主:
好的

我用二极管在某一程序段显示!发送接受都没有反映!请问发送接受还许不许要特别的设置!

网友C:
我也是参考周立功的程序

我也是参考周立功的程序.可是我用的是DP-668和DP-51PROC两个板子,我用的是DP-668里的BASIC CAN模式下的汇编测试程序.到现在也调不通啊

楼主:
大家都反映容易!可就是不反映有啥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