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一下,发送问题

楼主(2007-05-28):
我写完发送寄存器然后置位发送命令,但读cr为c4H,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出的毛病呢?

网友A:
发送出错有许多原因,最有可能是未检测到网络响应。

参考CAN2.0规范中的错误机制。

楼主:
想问一下,

单节点在basic模式下可以完成发送吧
(我用的是89c52+sja1000+pca82c250,只需不断向总线上发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