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wxj1952你好!

楼主(2007-05-29):
wxj1952,你好!我用汇编做的两个节点的CAN通讯!参考周立功的程序!为什么一直没有中断产生?一直发不出来也收不到!望指点!谢谢

楼主:
有高手吗?

我测了一下PCA82C250两个输出电平没有变化!INT0一直为高!望指导呀!谢谢

网友A:
你的开发工具?

请问你用什么调试工具?其实根本不用去测管脚,用好开发工具就行了。没有仿真器?500元买一个。要不我借你一个。我有7个!

楼主:
谢谢!我只有一个万用表!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测试程序可以通过!就是一个节点发送数据到总线上另一个节点收不到,检查都没有发生中断!我的ACR,AMR设置的全接收谢谢

网友B:
我也是

我也是,估计是硬件问题

楼主:
可能!但是我检查觉得硬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呀!我现在用的已经是最小的CAN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