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想要发送中断太容易了。

楼主(2007-05-29):
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发送中断:(在硬件正常前提下)
1、用TR命令启动发送,这是必然的。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启动后什么反应没有,怎么办?
2、强迫SJA1000芯片中断!
   这样做:延时1ms之后,再启动AT命令中止发送,当发送被异常中止时,必然触发发送中断!无论网络上有没有其他节点,无论本节点是否挂在总线上,无论你OCR/ACR/AMR/BTR设置得对不对,只要你开放了发送中断,且电路硬件接法无误,它必然发生中断!

还没有?

3、打开EI和EPI中断,即令IER=0X26,再启动发送,这次应该有3个中断。
   什么?一个也没有?
4、复位模式下,令CDR=0xC0,即PELI模式下,令CBP=1。
5、无关程序删掉,化简,化到最简!把发送测试程序压缩到20条之内。

   20条的程序要调几天?

网友A:
估计是硬件问题

我是BASIC CAN 模式下,用了你的第二种方法,还是不行,估计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