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使用ZLGCANtest测试USBCAN2

楼主(2007-05-30):
请教:我是新手。我在使用ZLGCANtest测试USBCAN2时,将USBCAN2的CAN1介导DP51+的CZ2,将USBCAN2的CAN12介导DP51+的CZ1,选用自发自收,按下发送时出现错误提示:“发送失败”,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这种接法不能实现自发自收阿?怎样接线才能接收数据阿?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CAN-bus接口互连只需CANH、CANL互连即可;节点之间通讯需要

波特率匹配、阻抗匹配等相关因素。建议参考CAN-bus的基础教材,或周立功网站的入门资料。

楼主:
致谢与请教 ZLGCANTest

谢谢zlgCAN的回复,能不能再说得具体一点,拜托了。我再把我接线的情况说一下:PC机接USBCAN-II的USB接口,再将USBCAN-II的CAN1与DP51+实验板的CZ2(CAN male)相连。然后我就运行ZLGCANTest,打开设备,启动CAN,选自发自收或正常发送后,点发送,都是“发送失败”,请高手再帮忙看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啊?万分感谢!

网友A:
Dp51+是否下载CAN程序并运行?波特率是否一致?

"将USBCAN2的CAN1介导DP51+的CZ2,将USBCAN2的CAN12介导DP51+的CZ1"是不对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谢谢您及时的回复!我这几天又试了一下别的接法:
一种接法是USBCAN-II的CAN1与DP51+实验板的CZ2(CAN male)相连,我可以认为这个DP51+实验板就是CAN网的一个节点吧?
另一种接法是USBCAN-II的CAN1与一块DP51+实验板的CZ2相连,USBCAN-II的CAN2与另一块DP51+实验板的CZ2相连,这样可以把这两个DP51+实验板看作是
CAN网的两个节点吧?
  可是不管我采用上述那种接法,运行ZLGCANTest,选自发自收或正常发送后,点发送,都是“发送失败”,上述接线方法正确吗?
   您这句话:“Dp51+是否下载CAN程序并运行?波特率是否一致?”的意思是不是我再做这个测试前要先在DP51+下载一个程序,然后才能进行自发自收的测试阿?该下载那个程序呢?刚接触,问题有点傻,请您不要生气。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阿

还没解决阿,先来顶一下,高声请帮忙啊!谢谢!

网友A:
如果问题比较多,建议直接打个电话联系技术支持。

两个CAN-bus节点都必须运行且通讯速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