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什么时候进入BASIC CAN 模式,什么么时候进入PELI CAN 模式?

楼主(2007-06-01):
SJA1000什么时候进入BASIC CAN 模式,什么么时候进入PELI CAN 模式?怎么选择这两种模式啊?是通过某个寄存器的设置还是SJA1000的某个管脚设置?

网友A:
BASIC CAN

BASIC CAN用的是标准数据帧,标识符11位,PELI CAN用的是扩展数据帧,标识符29位。接点数大的情况下可用PELI CAN 模式,一般情况用BASIC CAN已足够了。初学者可从BASIC CAN入门。两种模式的选择是通过SJA1000内部寄存器设置来选择的,管脚没用变化,具体可参考SJA1000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