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PeliCAN自收发实验程序

楼主(2007-06-04):
使用canbus学习板做的实验,基本功能就是使用板子上的四个LED,四个按键,每按一个键,就自发送,接收两次(不知道为什么是两次)。并在四个LED上显示(每个数据用低四位),并同时发送到串口上。因为一次共有八个数据,所以最终四个LED显示会成为流水灯,而且四个按键的对应的流水灯花式都不同。

这个实验只能算是个半成品,是使用AT89S51完成的,没有使用板上原来自带的STC89C52RC,因为用不了,原因还没找到。因为毕设快要验收了,所以只能暂时放下,先公布出来,基本上用S51是可以用的。

其它的不多说了,只能说水平实在太菜了,这几天受打击多了,先自闭一下。

Peli自测试要点:

1,模式寄存器设置在自测试模式(STM位);
2,放好要发送的数据后,使用命令寄存器的自收发请求位(SRR位),另可看需要可设置为单次发送(即使用中止发送位,在命令寄存器);
3,接收就按非自接收模式一样使用即可,即读接收缓冲区就可以把数据取出;
4, 在82C250的输出端要不要接60电阻的问题,我试过确实是可以不接的。

还是要重复说一下,自测试接收模式只在Peli模式有,Basic没有!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4133058593.rar

楼主:
原来是STC的外部RAM用法跟S51不同~~~~~

网友A:
我卖CAN_BUS学习版。

8031+374+2764/89C51最小系统+SJA1000+82C250
空板带插座————50元,
加满全部元件、调试好的、提供测试/实用程序的、直接可用的可就贵了。

网友B(2007-07-05):
我的博客上有简单的测试程序 blog.163.com/yu_gui_c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