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RS-232与CAN总线协议转换

楼主(2007-06-06):
我做了RS-232与CAN总线协议转换单元,
1 根据实际情况定下所选硬件 AT90CAN128,MAX232,can收发器ATA6660。导师提供开发板DVK90CAN1     使用软件AVR studio

2 确定程序总体组成 RS232到CAN 以及CAN到RS232的双向传输
     串口中断接收-保存数据-CAN发送
     CAN中断接收-保存数据-串口发送

请问具体的格式转换方面的以及中断处突的要求应该做到什么程度??
本人现在对这个还是不清楚,只完成初级的接收和发送功能,没有加上校验位等等,也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必须加上的????
请各位高手给个指点吧

网友A:
交流

你好,我也想做一个,主要是想学习下can,能交流下吗?

网友B(2007-07-07):
请教楼主

好像和我做的东西差不多,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C:
我有CAN-RS232/RS485(DSP 2406A)

我有CAN-RS232/RS485(DSP 2406A) IO DSP/CAN学习可以使用,

网友D:
rt

怎么都是卖板子的没有给点建议的,我也要做,现在通过串口程序发到51后转到can有波形了,可是不知道这个波形的来路,协议的细节还没有,不知道协议该怎么写,或者思路是什么,哪位给我们点思路,谢谢

网友E:
RS232-CAN

RS232-CAN转换器实际上很简单,以8051单片机为例。串口接收和CAN接收都用中断方式。从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写入CAN的发送寄存器,向CAN发送。从CAN接收到的8个数据码向串口转发出去。当然,你的CAN总线电路和串口-RS232转换电路都要能够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