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个basic模式下的问题

楼主(2007-06-06):
今天看can应用设计的书,如果在basic模式下发送两个字节的数据桢,是不是在示波器上应该接收的是35位的波形吧?我的系统怎么发送置位以后就不停的发数据,状态位是0x60,错误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rt

1,示波器多少位没看过~可以根据帧的组成推断;
2,不停地发,置位的命令是这样的,如果想单次发送,可以在置位发送之后,使用中止发送位(命令寄存器AT位);
3,状态位是0x60的话,其中的出错状态位(ES位)表示接收或发送错误计数器满或超过报警限制。估计是两节点的没能正常通信(波特率,滤波器等),其它的暂时没想到~~在论坛上已经有不少成功的实验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请教一下桂林飞天鼠硬件连接问题

请问一下你在论坛上发的两节点的调试程序的硬件是怎么连接的呢?
是不是用一个sja1000可以带两个收发器组成两个节点啊

网友A:
不可以~~~

没见过用一个SJA1000带两个82C250的用法~~~

两个节点,就是用两对SJA1000+82C250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