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 HUB的基本思路。请指教

楼主(2007-06-19):
比如4路CAN的HUB。
接口4个82c250,转成TTL后,TXD接RXD,RXD接TXD,这是初步想法。
似乎有些问题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质疑?

HUB里面只有一个/两个82C250吧。不如把它做成交换机。

楼主:
谢谢回答!

谢谢回答!

以太网HUB一般就是4口的。
我想说的就是和以太网HUB类似的CANhub,4口。
周立功也有4口的CANhub,功能还是很好的。做得就跟交换机一样。

我自己只想做一个很简单的物理层上的HUB,不知到自己的这种互联是否可行。

姑且先不说4口,2口的话,这样通过接口器件互联是否可行。

假设是2口,那么通过82c50这样连接,CAN的实时监听机制是否可能正常工作?
即这个简单电平转换,然后互联的方案是否可行?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