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用示波器测量CANH、CANL是什么波形?

楼主(2007-06-21):
我有两路CAN,电源是隔离的(用隔离电源和光隔),即地是隔离的。
一发一收,正常。
我想用示波器量CANH、CANL上面的波形。
示波器的表笔地连在一个地上,两个表笔接触CANH和CANL,怎么看不到什么波形?始终只有一个大学2.5V左右的波形,基本没有什么波动。

即我想看CANH和CANL的波形,怎样才能实现?我目前方法哪里有错误?

网友A:
!???

往后退,从最简单做起:
总线上(驱动器82C250输出端)量不到,就先测量驱动器输入端!
测量发送端的RXD脚对地的TTL波形,它与总线上的波形是一致的(定性不定量),包括发送帧波形也同时显示在RXD脚。

还没有?测测你的ALE波形吧。
还没有?示波器没设置好。

网友B:
如 wxj1952 所言,测试RXD、TXD信号比测试CANH、CANL引脚容易。

网友C:
rt

用示波器的探头直接接CANH,
地线接CANL直接就可以测出波形

楼主:
谢谢各位

多谢各位!

实在感谢wxj1952,zlgCAN,coolhu。

经过你们提醒,现在知道怎么做了,过会试试!

网友D:
建议

让wxj1952当版主吧!

网友C:
rt

我曾经有个帖子问波形与数据对应的问题,就是用这样测到的波形

网友E:
用google搜索这个文档,这个文档里有详细的波形示例

文档里有详细的波形示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3221641695.pdf

楼主:
BitFu,您的建议会让现任版主不爽的哦!

BitFu,您的建议会让现任版主不爽的哦!

我觉得现在的版主就很不错啊!

再加上有一批好的有经验的兄弟,大家一起能进步就行!

楼主:
谢谢coolhu,lan_tian88

coolhu的建议很不错!
lan_tian88 的资料也很好!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