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菜鸟求助,急

楼主(2007-06-24):
我是新手,刚接触can,现在有ZLG的can232接口卡,卡上的com连PC机.can端口连什么呢?

还有,我用can232接口卡能做哪些通讯实验?还有实验需要的 硬件,问题有点弱,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最好打电话问问ZLG的技术支持

他们的技术支持应该不错

网友B:
CAN

CAN端接一个CAN节点,可自己做,也可买带CAN的试验板,或者干脆再买一个CAN-232转换器,用2台PC机试验CAN通讯.你的基础知识太差,还是先看点书再动手吧.

网友C:
can端口连什么~~~~~~~~~~~当然是你开发的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