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ZLG Can分析仪 usb冲突问题

楼主(2007-07-04):
最近使用Can分析仪出现了个另我很郁闷的问题:一旦安装了RF910u(runfei编程器软件usb)驱动程序,Can分析仪就无法使用了,系统无法识别Can分析仪,只识别到usb device,无法安装驱动程序.卸载了RF910u也无济于事(重装系统不安装RF910u可以),请高手回答该如何处理,是否可以修改注册表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冲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装了MOTO的手机软件引起的。具体现象和楼主说的一样

楼主:
后来怎么解决的?

后来您是怎么解决的?
重装系统?

楼主:
请问zlgCA有试过这方法可行么?

因为只是装RF910U软件不会影响Can分析仪 ,只有安装了它的usb驱动,才会影响分析仪 的,现在我都不敢装RF910U了,请问zlgCA有试过这方法可行么?谢谢.

网友B:
以上是根据个人经验提出卸载RF910U的USB驱动方法。

    我这里没有RF910U编程器,SmartPRO/EasyPRO比较多,但没有这一类问题。

楼主:
谢谢zlgCAN

谢谢 zlgCAN 的详细解答.

楼主:
试过了--不行.

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