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wxj1952, can的波形到底怎么读啊????

楼主(2007-07-05):
  我用示波器测量出了TXD和RXD脚的波形,但是不会读,更不知道发出的数据是否正确,请高手给个实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没有长时间对CAN规范的钻研,就没有理解CAN波形的基础。

网友B:
不贴上来可惜了。

那么漂亮的波形,贴上来大家共享。

网友C:
zlgCAN 说的太高深了

直接告诉他在canh和canl之间读不就完了

网友D:
先看有没有波形

量CANH,CANL的波形。如果是1MBPS,应该可以截到1US的方波。再截一帧数据,按CAN的协议对着就可以慢慢分析了

网友A:
测波形是第一步,读波形数据要懂CAN帧结构、位填充、波特

CRC校验等CAN2.0规范中的基础知识。

网友B:
范例

看coolhu 君的贴图好漂亮。
1G的示波器。
6月15日的贴子。

楼主:
rt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把波形贴上来,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E:
要读懂CAN线上的波形,确实如ZLG所言

CAN波形不再象 RS232、RS485那样 简单

网友F:
能不能发给图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