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如何获得单次发送?(即接收只为一帧报文)

楼主(2007-07-11):
好久没来坛子,俺等还只是学习使用CAN总线而已,但发现坛里火*味较重,已在规范上就辩得不可开交,说这么多,不如实验一下??

继续之前在学校就遇到的问题,现在终于要面对。
问题:

使用单次发送命令(CMR.0和CMR.1),在接收节点怎么老是重复进入接收中断七次?按道理应该是发送一次,接收一次,进入一次的呀~~

后看了手册,是因为如果在使用“释放接收缓冲区”命令后,FIFO里如果还有有效数据,则RI置位,又会继续进入中断。经通过串口观察,重复接收了七次。

但这里只使用单次发送,难道发了七次?使用RX信息计数器查看,FIFO里共有6个报文,为什么是这样呢?我哪里理解错了??为什么单次发送后,接收的FIFO里却有6个(或7个?)报文?

实验中使用两块CAN总线板子。
Peli模式,标准帧。

网友A:
什么芯片?

什么芯片?

楼主:
哦,是51+SJA1000+82C250的

网友A:
对sja1000不熟

在lpc2000上  如果把canmod的stm位置1,则单帧发送(不管成不成只发一次),否则,如果置0,一直发送直到发送成功。

没有遇到过类似楼主所说的问题。

楼主:
在SJA1000上也有类似的寄存器控制位~

不过现在做的实验没有实现预期效果,不知道哪里弄错了。。。
再研究研究下~~~

网友B:
应该是你寄存器设置的问题,再仔细的看一下.

楼主:
惭愧了~~

原来是按键没处理好。。。。
不过现在还是会进入中断两次,即使改为自收自发(自测试模式)还是一样~~~
继续研究中。。。

楼主:
原来是中断处理没弄好...

在公司前辈的指导下,终于解决了这些奇怪的小问题,也对SJA1000的用法有了更深的体会.

小结:读取缓冲区数据与释放缓冲区的时机没选择对,而且又用了全局标志位,所以重复进入中断~~即是说:CAN总线接收到数据后的处理必须迅速(在本实验中),并最好在中断里完成,特别是接收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