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关于CAN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7-07-17):
在一个很多节点的CAN网络上挂一个接收所有包的节点,由于每个节点发送的包比较多,新节点刚上去接收中断来了一次就不进了.怀疑是堵死了,于是对收的包进行屏蔽,可减少数量之后接收还是一下就没了,请教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B:
嘿嘿

用过几种片子,一般都是要求在中断处理代码里读一下中断状态寄存器,中断标志就自动清0了,是不是你的中断处理代码没读,使得第一个报文来了以后,中断标志就一直有效,没完没了地出了中断又进中断?
如果是这样,就算有比较大的硬件报文缓冲区也很快就占满了,即使有的片子可以设置所谓的“覆盖”接收方式,也是不行的,因为中断太频繁了,每执行一条指令后就进一次中断处理代码,程序差不多在单步运行,几乎就算死了。呵呵

网友C:
最好还是试一下到底有没有响应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