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在做CAN自测试时,can总线输出接口需要连接什么吗?

楼主(2007-07-20):
请问在做CAN自测试时,can总线输出接口需要连接什么吗?
我第一次做can总线,请打家帮忙,自测试是是不是自己发自己收?

网友A:
rt

    自测试时,在CAN_H与CAN_L之间接一120欧电阻。(有说不用接的,可以自己试试)
    自测就是自收自发,(只在Peli模式下有效),其它的参考可以在本论坛上找资料看~~~

网友B:
不需要接什么

不需要接什么,节点较少,距离比较近,120欧的匹配电阻也可不接。试验CAN总线首先试一下自环模式验证一下电路和基本软件的正确性,再做2个节点的互联,进而做多节点的试验。我看到很多年轻的朋友想一次成功,没有很好地研究CAN总线的基础知识和正在使用的CAN控制器的数据手册,就在网上要程序想走捷径。我想首先人家的程序不一定适合你,其次即使一次成功了,对你本人可能也没有什么收获。实际上现在CAN总线的书很多,找本好些的仔细阅读,,对CAN总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再动手搞试验。

网友C:
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A:
也同意3楼的~~

遇到越多的问题越能学到东西(在不严重打击自信心的前提下)~~~~

网友D:
多说一句。

自测试是对本节点而言,与总线无关,(当然与总线120欧姆匹配电阻也无关.)与其他节点更无关,所以应该/可以离线单独进行。

更应该清楚的是,既然与总线无关,那么与总线驱动器82C250有什么关系? 拔掉它好了。行吗? 还差一点,把SJA1000的TX-RX用导线短接就行了。为什么行?看一下总线驱动器的内部电路,TX经驱动到总线的数据必然回馈到RX。

实验做到这,算是彻底明白了,自测试与120欧姆总线匹配电阻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E:
3楼的话让我惭愧不已

    句句戳在我心上。
    但我没办法啊,从未接触硬件,老师拿块板子来让十天交任务,我连跳线设置是什么都不知道,周围又无人可问,苦啃了若干资料终于连好硬件学会用调试工具,但要设计应用岂是一朝一夕之事。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先得找师傅嘛。不是所有成果都能硬逼出来的。希望老师们别再这么想,坛子里的大侠们也多指点些。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