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有关ZLG的CAN232中的环形缓冲区的问题

楼主(2007-07-24):
这个环形缓冲区有读写两个指针,它们是怎么工作的呀?为什么资料上说当写指针追上读指针就说明环形缓冲区已满?

网友A:
这都不能理解?

想想环形跑道上赛跑,最快的追上最慢的了,那么意味着什么?

楼主:
明白了!

挺有道理的。那如果写的慢,而读的快,是不是会读到旧的数据呀,CAN232程序是如果考虑的?

楼主:
if语句里的两个条件分别是什么意思?

        case    CAN1:
            if((0 != CANRcvBufApp.FullFlag1) || (CANRcvBufApp.ReadPoint1 != CANRcvBufApp.WritePoint1))
            {
                *Buf=CANRcvBufApp.RcvBuf[CAN1][CANRcvBufApp.ReadPoint1];
                if(++CANRcvBufApp.ReadPoint1 >= USE_CAN_RCV_BUF_SIZE)
                {
                    CANRcvBufApp.ReadPoint1 =0;
                }
                CANRcvBufApp.FullFlag1=0;
            }

还请解释解释!

网友B:
F1里这叫套圈,“写”可以套“读”的圈,反之不行

楼主:
自己的理解

条件1:0 != CANRcvBufApp.FullFlag1使得在写指针追上读指针时,仍然可以读数据。
条件2:CANRcvBufApp.ReadPoint1 != CANRcvBufApp.WritePoint1使得读指针总是要在写指针的后面,保证有正确的数据可读。

不知理解对不对,大家评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