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自测试中接收的数据从哪里读出来???

楼主(2007-07-26):
自测试中接收的数据,是从16到28的接收缓冲区读,还是从32到95的FIFO RAM读?看资料有点晕。

网友A:
读接收的数据

可以在你的程序中将CAN控制器接收缓冲器中的数据保存在内部RAM中,这样可以观察接收到的数据。或者在你的试验电路板上安排8个数码管,用来显示接收到的8个数据码,则更方便,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回帖,那么FIFO RAM有什么用处呢?

那么FIFO RAM有什么用处呢?
应该也可以读吧?不然64个字节只存着不用多浪费。
如果能读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B:
rt

FIFO就像一个排队买票的队伍,在还没到你买票的时候就先占着位子先~~~
假如有很多数据,那么先来的就先处理,后来的就先排队先吧,等候处理~~~~